设备管理
帮帮忙!富士P9故障

楼主(2004-11-21):
本人现有一台FRN45P9S变频器出现如下现象: 1。上电风扇不转; 2。变频器显示ER7(电机调谐故障),此时未界接电机; 3。变频器内接触器为吸合 不知以上现象是否正常,若不正常会是何原因?

楼主:
另:不知该机左上角接线端子(R0、T0、U1、U2、1、2、3)是否需要接线?谢谢!

楼主:
更正:2。未外接电机 3。变频器内接触器未吸合 请知道的朋友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380/220变压器是否坏了或断线。

网友B:
如果接触器检测线出现问题,特别是触点老化,接触不良容易出现ER7现象,变压器如果坏了,导致接触器不吸合也可出现ER7

楼主:
谢谢李工和tongyu,因为风扇也不转,所以我想会不会是380/220变压器坏了?

网友C:
tongyu说的对。如果你不确定可以先将接触器辅助触点的线短接。变压器不会坏,坏了接触器不吸

网友D: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是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