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工有关富士G11S故障诊断

楼主(2004-11-21):
李工:你好,我公司有一台富士G11S变频器,频繁跳频,显示故障代码为003,即OUT3:减速时间短,电源电压高负载突变,DB容量不够。这是一台用于拉丝机流水线,以前偶尔跳一次,近期频繁跳动线速度不稳定到停机,经检查电源电压正常,负载正常,没装制动,直流电压达829伏,设定值为800伏,请教是何种原因,谢谢。

网友A(2008-07-12):
日立变频器SJ300/15KW.启动时显示的频率由零逐步升到所设频率,停止时由所设运行频率变为零,这是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