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深圳康沃和工控朋友!

楼主(2004-11-21):
有谁能告诉我康沃变频器老是出现ER15故障,就是功率模块故障,运行一段时间就老是出现,可是复位后还能运行,模块是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那里干扰了,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A:
请咨询康沃技术支持部0755-26924818 魏部长

网友B:
这个很有可能是模块已经坏了. 有时候模块坏了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还有就是可能是驱动版坏了. 另外你还可以检查一下接线有没短路,负载不能太重.

楼主:
模块是没有坏的,至少我在恢复出厂设置后还能运行两三天,想想这些不大可能,我想还是变频器内部的电路干扰。

网友C:
在驱动下桥臂IGBT的A316j芯片外围想想办法

网友D:
这是康沃变频的老问题,HCPL316驱动没有用好,误动作,目前康沃的所有人除了增加某一电容的容量之外别无他法,实际上就是完全屏蔽了HCPL316的保护作用,自欺欺人而已。这个问题是变频器的设计问题,用户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以康沃目前的能力除了屏蔽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回复,我也从个方面了解到正如楼上所说的,因为我们是用变频器做工程改造,只懂运用方面,对变频器了解的甚少,以至在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被回答是要寄回深圳才能解决,寄过几台大功率的变频器后,我们感到不对劲,而且运费很贵,所以想上来问问,不知道楼上的,以你的经念应该是加大那一个电容的容量呢?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康沃什么系列、多大功率的产品,也没有康沃变频器的的图纸,所以很难提供帮助。不过建议楼主去找康沃变频器的真正原设计者(据说很早已经离开康沃,好象姓余的总工),我相信他绝对有解决方案。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换品牌。

网友E:
吹牛,他能够改还在康沃时早就改了,如果在康沃公司就知道这个问题而有能力改而不去更改,是不是有毛病啊!相信国产的技术不去换个进口的机器试试。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用的是注塑机专用的变频器,但总的方面来看我看还是可以的,我们用了一个自动复位功能,也就改决了出现ER15不能工作的问题,但是这样一来还是出现了次品,我也希望大家能多提一些建议。

网友F:
哈哈,ER15是不是,我是康沃的元老,现在离开了.RONGLI说的没错,的确是有个贴片电容可以加大,不过劝你别那么做,因为那是保护模块的,你把保护去掉,万一干扰误动作,模块有可能误导通,就炸了,如果你能搞到316J的话,不防换个,换上个新的也许就可以避免ER15.说实话我在康沃做维修修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F: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381551616

网友G(2005-10-26):
下面引用由炸模块在 2004-12-17 21:42:00 发表的内容:
  哈哈,ER15是不是,我是康沃的元老,现在离开了.RONGLI说的没错,的确是有个贴片电容可以加大,不过劝你别那么做…
--------------------------------------------------------------------------------------------

网友H:
可能是控制板和电源板坏了

网友I(2008-04-09):
联系800-999-3798

网友I:
请联系800-999-3798

网友J(2008-07-21):
变频器老是跳ER15实际上并不是IGBT的问题,可以说是HCPL316驱动没有用好,误动作,现在我们也没有屏蔽HCPL316的保护作用,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对于 乱弹变频  回答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

网友K:
我这边用的也是经常跳ER15,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L(2010-01-31):
这都不会搞,真是的,模块是没问题的。看你的是新机不是旧机,反正好办

网友M:
驱动电路问题!好好查查波形!

网友N(2010-08-30):
电源品质不好容易对316J有误动作影响,实测纹波大于VPP1V时自跳故障,带载0.5vpp都乱跳,但我的经验是316J太容易误动作,抗干扰较强的外围采样配置是102电阻加331电容,有保护且抗干扰较强,但总体来讲比较难搞,我被逼得没辙现在换PC929了!哎被他害死了

网友O(2010-09-30):
康沃开关电源故障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