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32中历史报警显示问题

楼主(2004-11-22):
求助RSview32中历史报警显示问题,报警汇总只能显示内存中的报警,我要显示前几天的报警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05-01-17):
在项目树里双击Alarms,在双击Alarm Setup。选中File Management标签页,看Start Files的选项,如果选择Never,就会出现上述现象。如果选择的是其他选项,你只需要前往Setup标签页中的Logging Path注明的目录,即可找到以前的所有报警Log文件。

网友B(2005-03-29):
谢工: 你好, 我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根据你的说法,我做了,问题是我们不只是想找到那些LOG文件,而是想通过报警汇总里面显示出来,因为报警汇总只显示当天的数据,而我今天想要查昨天的数据就不能在报警汇总里找到,而要去其目录下用EXCEL打开历史文件,请问有办法可以把这些历史数据在报警汇总里打开查看吗?谢谢! 希望你能答复我。

网友C:
单指望RSVIEW32本身是肯定不行的啦,你得自己再写点代码去调那部分报警数据。很简单的。

网友D(2009-09-21):
大家好,我是新手,在使用RSview32的时候,也有遇到类似问题。关注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