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流量计的选择

楼主(2004-11-22):
请问测量中央空调冷冻水的流量应该选择怎样的流量计??

网友A:
什么参数都没有给出来,你叫人家怎么告诉你怎么选?

网友B:
可以选择电磁流量计(管道必须是圆的),口径大的用插入式的,小的用法兰式(或螺纹连接的)。

网友C:
可以将工况要求发给我,我可以帮助你 hzxy211@163.com

网友D(2007-03-07):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做美国FCI质量流量计中国总代。
  beijinggongkong@163.com
  qq:707737388

网友E:
我公司生产KROHNE流量计,你可以把工况条件和技术要求发到yhhcrk@126.com,看看我能不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