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什么样的普通网卡才能与300连接,不用西门子的CP1613PCI

楼主(2004-11-22):
请教高手,什么样的普通网卡才能与3h00连接,不用西门子的CP1613PCI

网友A:
市面上的网卡用10-100M自适应的+SOFTNET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哪位大哥指教 用普通网卡的需怎么设置

网友C:
西门子的东西,不要试图更换,西门子博大精深,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

网友D:
可以用普通网卡接西门子下位机。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啊。 如果你有step7v5.3最好了,直接可以用普通网卡。 如果是较老的版本,还需要安装simaticnet软件(版本从5。0到6。2都可以,老版本的好些)

网友F:
我们的产品可以和各厂家的PLC共存,并且也可以独立成系统,通过一般的网卡即可自适应,达到工业以太网的控制! 欢迎联系我们! 公司:天津港保税区奔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馨达园9-3-101室 电话:022-87892560 87893635 传真:022-87890685 联系人:江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