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CITECT中找到并配置SCHNEIDER PCI85卡

楼主(2004-11-22):
请教: 我想将CITECT与SCHNEIDER的PCI85卡相连,但在CITECT中的EXPRESS I/O DEVICE SETUP设置通讯卡协议时,我只找到了SA85卡,并没找到PCI85卡,所以我想知道如果我想连到PCI85卡时,是可以继续选择SA85还是需要另找PCI85,如果是需要另选PCI85,那么该如何操作? 急待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

网友A:
PCI85和SA85(ISA)的是一样的吧。和SA85的配置是一样的,你用的是MODBUS+协议,协议和地址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