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一拖四

楼主(2004-11-22):
一台变频器带四台电机,如何连接,相关参数如何设定。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加上一台控制器,电路图请点击http://www.wnweiboda.com联系,参数设置见相关的控制器的说明书。或者直接使用供水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加上一台控制器,电路图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联系,参数设置见相关的控制器的说明书。或者直接使用供水专用的变频器。欢迎咨询

网友B:
西门子MM430系列可做到一控四。三台由变频继电器输出直接控制。

网友C:
TO:一台变频器带四台电机 用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一控五,循环软起、软停特别好用!!! TEL:13911093205,13722381468

网友D:
台达F系列加一个RY-00很好用的详细情况可以打电话咨询1334247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