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倒溜问题

楼主(2004-11-22):
我用的是安川616GL5-jj7.5kw带3千瓦电机,配的是渡边的编码器,选择带PG矢量控制 在自学习的时候出现DEV的错误,把速度偏差级别和时间调到最大后,自学习成功。 可是后来在低频运行的过程中,如果负载加大,就出现倒溜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大虾了,,急等。。。。

网友A:
可能电机功率太小了。

楼主:
但是自学习的时候出现了速度偏差过大的错误也说不过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