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紧急求助:高精度电机控制

楼主(2004-11-22):
大家好,求助:现做一项目,希望电机驱动的元件在5-10ms内旋转5度,且定位精度达到秒级,是否要采用DD马达或力矩电机,二者那个更好些,是否有二者的详细资料?THANGKS!

网友:
据我理解,你这里所指的DD马达和力矩电机为同一个东西。我这有PARKER的DD马达资料,定位精度15秒,重复精度1秒。请提供你的邮件地址。我的邮箱:tzhong@parker.com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案可以保证,就是可以选用纳米级压电陶瓷电机加圆光栅构成,用以色NMNANOMOTION精密压电陶瓷电机配RENISHAW圆光栅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不过,机械加工精度要求很高。成本可能会比DD电机低,我不敢肯定。怎么能联系上您,我先发一份资料给您,您先看看是否可行,供您参考。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如有较好方案及资料敬请发送邮件到chengyq369◎sina.com,THANKS!

网友B:
我想咨询一下各位电机专家,如果输出扭矩在3-5Nm,输出转速在10转每秒,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机驱动方式,而且要求体积小,特别是要求直径小的。驱动电压在24V以内!!请帮我出出主意,我找了很久也没有能找到合适的电机

网友C:
我想这主要是要找到高精密的齿轮箱吧,用HARMONIC的试试?

网友D:
大扭矩直流无刷配减速器.直径要求多少?

网友E:
redcyber 有PC—BASED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可以轻松满足您的要求:5-10ms内旋转5度,一条指令足以。 TEL:0755-33643798、81658285 网址:WWW.QUANDIANJI.COM

网友F:
www.intellidrives.com 你可以看看,可能有你需要的产品。 有问题请联系010-6770 4588杨先生

楼主:
要求转台直径是100mm,负载比较小(1kg左右).关键觉得5ms时间太短,估计只有加减速,达不到额定速度你能否旋转5度.多谢大家的建议!

楼主:
要求转台直径是100mm,负载比较小(1kg左右).关键觉得5ms时间太短,估计只有加减速,达不到额定速度你能否旋转5度.多谢大家的建议!如有较具体的方案,可发邮件详谈:chenyq369@sina.com

网友B:
ccbq:你好!!!我要的直径在30-50mm之间为好!!!谢谢!!!

网友B:
我想咨询一下各位电机专家,如果输出扭矩在3-5Nm,输出转速在10转每秒,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机驱动方式,而且要求体积小,特别是要求直径小的。驱动电压在24V以内!!请帮我出出主意,我找了很久也没有能找到合适的电机。我要的直径在30-50mm之间为好,经济型的!!!谢谢!!

网友D:
我觉得应该用直流无刷伺服+减速器,但你前面说定位精度秒级又必须用力矩马达,力矩电机都是扁平的,很少有小直径。

网友A:
to yuyuefengting 鱼与熊掌都要得到,问题就麻烦拉,24V驱动,只能用直流电机,或步进电机,3-5Nm输出,直径30-50mm,只能用小功率直流电机加减速机,精度秒及,减速机一般最高只能保证1分以下,难上加难,经济型,哈哈,多少钱算经济型?10000元算吗?10000元有人敢提供吗? 还是不要找拉,鱼与熊掌只能得一个。

网友A:
to chengqiang 您的chenyq369@sina.com邮箱好象有问题,我发邮件都退信,刚发一个邮件到您 chengyongq@mails.gscas.ac.cn 中,请去看一下。

网友G:
5毫秒转5度,1KG负载?如果用压电陶瓷电机的话,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不过,难度不小。

网友H:
Faulhaber 集团运动控制全线产品,均是当代高科技与人性化设计的典范之作: 1. 微驱动系统(外径Φ1.9mm直流无刷电机及行星减速箱); 2. 直流微型电机(外径Φ6~Φ38mm直流微电机); 3. 微型步进电机系统及驱动器(外径Φ6~Φ22mm,功率达10W); 4. 直流无刷伺服微型电机(外径Φ6~Φ44mm,功率达200W); 5. 直齿、行星齿及混合结构减速齿轮头(外径Φ6~Φ44mm,转矩可达20Nm); 6. 测速发电机及组件; 7. 电磁及光电旋转编码器(厚度仅1.4mm,分辨率高达512线); 8. 微型运动制器(总线结构系统,最多可挂接1024个控制接点);

网友H:
我忘记留下网址了,瑞士FAULHABER直流伺服微电机 http://www.bjxdh.com.cn

网友D:
冯哈伯的笔筒电机倒是不错的选择,价格便宜直径小,就是精度差了一下,效率也不够高。

网友I:
只能用DD自己试看精度和性能是否满足。

网友B:
to 沈阳老宋: 如果输出扭矩2-3Nm,输出转速在 (20转每分),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机驱动方式,而且要求体积小,特别是要求直径小的。驱动电压在24V以内!!请帮我出出主意,我找了很久也没有能找到合适的电机。我要的直径在30-50mm之间为好,经济型的!!!谢谢!! 拜托了!!!另外想多和你在其他方面交流交流,我得qq53789622

网友A:
TO yuyuefengting 如果20转/分,您可以选步进电机加减速机,关键看精度有什么要求,如果精度高,就没办法拉。

网友B:
to 沈阳老宋 我得精度在转过120度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0.5度,我用在机器人关节上的。所以此电机不用转整圈,但不知道减速器的精度误差在电机往返转动的时候会不会有误差积累!!??

网友J:
大家好,我需要关于步进电机方面的资料,这种电机的接口标准是什么啊?我用VB开发程序,后台数据库是SQLSEVER的,可以使用这种电机提供的接口吗? 如果有相关的资料麻烦各位谁能帮一把,给我发过来E-mail:l3a@163.com 谢谢大家了,我担负着一个项目的责任啊,不过惭愧这种电机的开发我头一次,是个菜鸟,请大家多包含。谢谢

网友A:
to 需要步进电机资料: 您是要生产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是要控制步进电机运转?如果是运转,步进电机很简单,没有什么接口,您只要给驱动器发脉冲,步进电机就会运转。至于转多少角度,看您发多少脉冲拉。

网友K(2005-01-12):
一、DR/UR系列伺服电机的特征如下:   1、 负载惯量可达到100倍   2、 全闭环:位置环、速度环、力矩环   3、 接受+/-10VDC控制,接受脉冲/方向控制   4、 反馈方式:旋转变压器   5、 高分辨率:1024K步/转   6、 高转矩:8~400NM   7、 高精度:达+/-2秒重复性精度   8、 低速度:<5转/秒   9、 低速平稳   10.符合CE要求   11.驱动器的输入电压220VAC或110VAC    12.驱动器重量3.6KG   应用领域:   1、 机器人   2、 精密分度   3、 精密测量   4、 精密定位   5、 半导体加工   6、 印刷机   7、 超精加工机床   8、 测试设备   9、 光盘制作   向你们推荐一下吧,绝对优越!满足高精度控制,不是我想做广告,公司我就不说了。有意可以联系我:GJM@TJNY.NET

网友K:
一、DR/UR系列伺服电机的特征如下:   1、 负载惯量可达到100倍   2、 全闭环:位置环、速度环、力矩环   3、 接受+/-10VDC控制,接受脉冲/方向控制   4、 反馈方式:旋转变压器   5、 高分辨率:1024K步/转   6、 高转矩:8~400NM   7、 高精度:达+/-2秒重复性精度   8、 低速度:<5转/秒   9、 低速平稳   10.符合CE要求   11.驱动器的输入电压220VAC或110VAC    12.驱动器重量3.6KG   LOTGJM@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