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LC主从控制系统??

楼主(2004-11-22):
请教: 在PC+PLC这种主从控制系统中,使用的plc是三菱FX2N系列,使用computer link通信协议,PC通过FX 485PC IF与多个PLC相连接,最多只能连接16台fx系列,可我现在下位plc可能会多于16台,那我该怎么办?? 盼望,高手指条出路。。。。。。。

网友A:
我有一个笨办法:CC_LINK. 主站用FX-PLC+FX2N-16CCL。各从站用FX-PLC+FX2N-32CCL。 然后各个从站每个再挂一遍你使用的N:N连接。这样的话几百个都可以连。

网友B:
一个串口可以连16台PLC,用VB编程的话计算机最多支持16个串口,这样你就可以控制256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