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力矩电机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4-11-22):
请问各位高手: 力矩电机的响应频率一般为多高? 实现力矩电机控制时,必须用专门的控制器吗?一般力矩电机控制器的响应如何? 帮忙推荐几个生产力矩电机和控制器的厂家 还请问,作为一个昨天刚刚知道“力矩电机”这种产品的人,应该上哪里弄到科普资料? 请多帮忙,万万万分感激!

网友A:
我也是非常迫切想找一些有关力矩马达的资料! 一起求救!

网友B:
(网址:www.huyitai.com)推荐使用益泰公司用户量最多的YTL315D、YTL310DQ、YTL320DQ、YTL350DQ五款力矩电机控制器: 1、国内首款采用电压闭环控制原理实现的力矩电机控制器,出输电压控制精确,并不随电源电压和电机转速变化,电机力矩变化小;2、国内首款具有电源缺相、控制器过热、缓增电压、 自动电源相位检测等齐全保护功能的控制器; 3、体积为国内同功率产品最小(约为1/5),功耗最低; 4、按装更方便、接线更简单、操作更安全可靠 ; 5、EQ型有RS-485工控串行接口。

网友B:
力矩马达的资料可到网址:www.huyitai.com的最新技术栏中有

网友C:
告诉我地址,我来给你寄

网友D:
生产直流力矩电机的厂家:成都电机厂,028-83265938,徐小姐。 控制器:桂林星辰有限公司。

网友E(2009-12-01):
楼主要的是用于精密控制的力矩伺服电机,还是用于一般拖动的力矩电机?

网友F:
parker 力矩电机 最大推力 可达 22000N  ,有配套的驱动器 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