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信号转换

楼主(2004-11-22):
请问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将0—10VDC转换为1—5VDC进PMK。谢谢!

网友A:
用一台带1—5V传输输出的智能数显仪或信号变送器就行!

网友B: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电阻分压

网友C:
用转换模块!

网友D:
我想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用稳压三极管7805。

网友D:
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你可用稳压三极管7805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2004-12-26):
用一台信号变送器即刻.工作电源:AC 220V,IN:0~10V,OUT:1~5V

网友F:
我给你一个模块吧!我们自己生产的。保证好用!

网友F:
我有转换模块!

网友G:
多类型信号输入和输出的智能数显表,昌辉、上润的都行,输入设置0-10V(?MV),输出设置1-5V。

网友H:
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PMK啊?!!!

网友D:
用稳压三极管7805。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