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程序写入问题

楼主(2004-11-22):
我用的三菱触摸屏got940,今天刚拿到,旧的.用gt designer软件先将里面程序A读出然后保存,然后写入我自己的程序B,只有主画面,屏幕切换按钮不好用,但是主画面上的时间显示没有问题.我又将以前的程序A写入,还是只有主画面,按钮都不好用(刚拿到手的时候好用),非常郁闷,第一次搞触摸屏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工控啊!

网友:
你下载程序画面时是否选择了全部画面,在我看来可能是下载时需要选择画面页码时,你没有选择,因此可能默认只下载了主页面而已!!三菱的东东很简单的,很容易就搞定了,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hylotus 我想我选择了是全部数据,我手动将一个个画面都选上了 另外,在下载以前有一个对话框,好像提示版本有什么问题 我用的gt designer5.01b sw5d5-GOTR-PACKCL 触摸屏的os版本好像是6.0以上的

No。18

网友:
灌程式時選擇 刪除所有舊程序試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连接上plc以后好用了 不过以前没连接plc也是好用的 问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过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