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关于三菱触摸屏写程序

楼主(2004-11-22):
我用的三菱触摸屏got940,今天刚拿到,旧的.用gt designer软件先将里面程序A读出然后保存,然后写入我自己的程序B,只有主画面,屏幕切换按钮不好用,但是主画面上的时间显示没有问题.我又将以前的程序A写入,还是只有主画面,按钮都不好用(刚拿到手的时候好用,没有连接plc,但是画面切换没有问题),非常郁闷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软件版本问题? 谢谢

网友A:
GT940上有个屏幕检测功能,查看一下是否屏幕都没问题,因为你之前程序有可能是用FX-PCS-DU-WIN-C软件写的,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软件版本支持问题.建议用DU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

楼主:
我现在的屏幕切换好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不好用:( 还有,1组数值输入部件(竖排放了4-5个),有时候只要我换一下位置,其中的一个怎么按都没有反应,最后没办法,我一个页面只放3个!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部件放在屏幕的不同位置有时候还会不好用?

网友B:
大家好:我是做Eview界面与注塑机开关的连接的,不知道如何用PLC的程序与触摸屏按扭连接!是不是位状态元件的位地址就是编程时要用的开关吗?我刚接触这一行,请各位帮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