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报“E”故障

楼主(2004-11-22):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SIMOVERT VC CONVERTER (6SE7021-8EB61)书本型变频器,现出现上电即报“E”故障,说明书上好象没有这个故障代码,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真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种故障没见过,你描述不是很清楚.可以共同分析一下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欠压了! 或者显示面板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所说上电是指从直流端上直流电(510V),可有问题?

网友C:
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D:
换块面板试下! 先说你下,你的变频上电后,有无继电器吸合,面板初始显示(CPU初始化,面板一般都有对应的显示)等现象! 这个故障代码,根本没有!

楼主:
输入3相交流电,未听到继电器吸合声,上电面板即显示“E”,无其他现象!

网友E:
你好: 该变频器CPU板坏了。(SAF-C165)这个芯片的电源短路。造成无法读取变频器的信息。去买一个芯片吧。网上有的买。有兴趣与我联系。021-62141466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E:
试好通知我一声。如有不对之处,我们可以探讨探讨!

楼主:
我仔细检查了CPU板,发现几个贴片三极管炸裂。型号看不清。分别位于CPU板左下角,旁边还有两个整流二极管;另外2个位于CPU板控制端子旁一排其中2个,型号好象是S什么,看不太清。不知哪位能不惜赐教,可有代换?谢谢!

网友E:
左小角的是JBS 靠段子的是A7S 你再看看ROA的管子坏没坏

网友F:
我公司也有一台SIMOVERT MASTERRDRIVES 装机装柜型西门子变频器。一次停电后上电也出现“E”故障,后经查实是主控板有问题,换一新板子OK,但是具体损坏原因不明。

网友G(2008-04-10):
我单位一台5/20t行车,主钩调速采用西门子MM440系列6SE7021-8EB61变频器实现变频调速,最近出现:上升时,当速度达到50HZ时,会忽然自己降到处30HZ约1-3秒左右,然后又升到50HZ.主钩从最下边升到顶大约出现2-3次这样的情况.下降时正常.请问什么原因?

邮箱:jpxklljrh@163.com

网友H:
变频器液晶显示屏上出现“E”报警时,变频器不能工作,按P键及重新停、送电均无效,查操作手册又无相关的介绍,在检查外接DC24V电源时,发现电压较低,解决后,变频器工作正常。但是出现“E”报警一般来讲是CUVC板损坏,更换一块新CUVC板就能正常.

网友I:
这个情况我见过,出现这状况换板子一般没用,所以出现E报警的都让siemens的人拉去修,所以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不知道了.我劝您还是联系人吧.

网友J(2008-06-12):
检查DC24V电源,换CUVC板,板换好后还是显示E,就检查24V电源,检查集程块N3的基准电压,和N2的电压。

网友K:
CUVC板有故障,显"E"是版本须升级即参数无法读取

网友L:
如果是书本型变频器不要轻易更换CUVC板(还会烧坏),先检查变频器上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一般CUVC接插件附近有一个贴片三极管5C损坏。

网友J(2008-08-13):
这么久了情况怎么样呀。也不来说一声

网友M:
下确的结果出来了么?

网友N(2014-03-22):
报E显示 我见过是CUVC板子坏了!

1.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如果有外接24v电源的话,先看看24V输入电压有多少,不是就看电源板有没有插好了。

2、 如果电源正常,则有可能就是CUVC板坏了,建议更换CUVC板再试试。 一般来说,如果是上电就显示E,基本上板就坏了。

网友O:
这个故障一般就两方面

1.CUVC板故障损坏

2.电源(控制板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