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力矩电机

楼主(2004-11-22):
我需要在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上加固定载荷 我的想法是将力矩电机的输出,加载在步进电机输出端。 当步进电机不转时,则载荷不变,步进电机运动时,希望力矩电机输出的力矩也不变。 步进电机的转速:1800步/分。这样要求力矩电机的控制、响应速度高于这个速度,有没有力矩电 机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有没有相应的控制器呢?

楼主:
再次询问上面问题 请问大家,是不是力矩电机没有这样使用的? 我不大懂,谢谢帮忙!

网友A:
不知你所指的力矩电机是什么样的?我接触的力矩电机都N贵,一个顶一百个步进电机。呵呵

网友B:
控制器和电机都有,但价格很贵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我没有概念使用什么样的力矩电机,好像我们领导不怕贵 但是 我问过我们同学,好像力矩电机没有这样用的 “在步进电机的输出端加扭矩传感器,由扭拒传感器的测量值作备力矩电机的控制反馈量” 不过,因为我不懂,也问不明白,请大家帮忙看看,可不可以这么用 有资料可以发到 xiaojing_yin@yahoo.com 或 dreamyj@sohu.com 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属于随动系统,可以这么做,但不知道你目的是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们希望测试“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 “力矩电机”用来给“步进电机”加载,测量步进电机在给定载荷下的频率特性 请问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上面的方法是我拍脑袋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