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

楼主(2004-11-22):
控制一电动阀 开 关 停命令都没有问题. 开到位 关到位反馈信号同时出现.电动阀本身的开到位 关到位开关没有问题. 开 关 停命令都是2秒脉冲信号 .交流220 V 开到位 关到位反馈信号直流24V 开 关 停命令 开到位 关到位反馈信号 都走在一根14芯电缆中. 请教 如何解决? 多谢! laiyuzhang@sina.com

网友A:
在14芯电缆中找一根不用的线接地可以减小干扰!

网友B:
在14芯电缆中找一根不用的线接地可以减小干扰! 屏蔽线接地,不行换个位置信号反馈器试试. hzshil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