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明白人

楼主(2004-11-22):
我的电机及驱动器是松下的MINAS,控制卡是PMAC卡。电机控制方式是位置控制方式,PMAC卡与驱动器之间是ACC-8S附卡,由于开始时打算买光栅尺,所以,PMAC卡暂时接的是伪闭环,即没把电机编码器信号接到8S上,现在老师又不打算买光栅尺了,我不知是否应该再把电机编码器信号接到8S上。 我问过多个人,但答案不一。有的说既然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用的是位置环,所以没必要再接PMAC卡的位置环了,也有的说需要接,不接就相当于是开环控制。我 现在急切的求教比较明白的人,给我讲一下到底应不应该接?为什么?谢谢了!

网友A:
接上,您PMAC卡上显示的数据是电机轴的真实位置包括反馈的误差,不接,只是半闭环,至于位置是否准确,只能由伺服电机驱动器决定,PMAC卡上反馈的数据都是假的。

楼主:
谢谢您,沈阳老宋!我还想再问一下,我的电机用的位置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就是位置环吗?我问过一个人我这种情况要不要把编码器信号接到8S上,他说如果要接,就必须将驱动器上的位置反馈设为零,我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将位置反馈设为零,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再次感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搞不清楚他的位置反馈设为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控制方式参数选择?您为什么不详细问问他。

楼主:
我问了,可是他说让我看电机驱动器的原理框图,我也没有,就没好意思再问。您说,位置控制方式闭合的就是位置环吗?这种控制方式下是否速度环也是闭合的?

网友B:
位置控制包括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你现在的连接方式是直连(直接连接电机编码器的反馈),所以无论怎样连都是半闭环,只是采用控制器上的位置环控制规律还是用驱动器上的控制规律,你将驱动器上的位置反馈设为零,你就只是用控制器上的位置环控制规律。

楼主:
to vogel: 谢谢您的回复!能否告诉我怎样才能把驱动器上的位置环反馈设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