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精度

楼主(2004-11-22):
本人在做一个试验控制系统:异步电机经机械变速器驱动往复式活塞加压泵,对被试容器加压,通过压力传感器(4-20mA)测量压力值,压力范围从1~100MPa,要求从加压开始到设定的几个压力台阶进行一段时间的保压,然后继续升压。要求的保压精度+/-0.2MPa。 电机通过变频器进行控制,达到保压压力时电动机停转。 PC工控机作为控制核心。 本人现在遇到的难题是,0.2Mpa的精度不能100的试验都达到,总有某些点超差; 要求的保压值,可以设定为间隔1MPa;当频率高时,很难控制,频率低时,高压力下电机无法启动。 通过试验,仍找不到好的方法。请教我该如何设计控制算法?

网友A:
结构性问题,使用变频电机,价格便宜,精度不好,换成伺服电机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这东西,低速时没有输出力矩的。有钱就换伺服电机,没钱也要换成矢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