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SK Vision 2008微型涡轮流量计

楼主(2004-11-23):
哪位高手知道或使用过SSK Vision 2008微型涡轮流量计,流量为0.5~25L/min,分辨率:约1000脉冲/分钟,我询问经销商此流量计的流量系数,但是他们说没有流量系数,后来又说大约1000脉冲/分钟就是流量系数,我有点不懂,应该流量系数应该是很精密很具体的数字,怎么能大约呢,再有也应该与介质的参数相关…… 我的介质是柴油。 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系数应该是厂家给你的,是他对流量计标定出的系数,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XXX 脉冲/m3

楼主:
感谢优格老师 经销商说是德国生产的,厂家没有提供流量系数,只能自己到流量计量局检测,我真的毫无办法,希望有使用过此产品的高手告诉我流量系数。 先谢谢诸位了!

网友B:
你使用的涡轮流量计,不管是哪里谁生产的,他在出厂的时候都有一个流量系数。但是,这个流量系数,可能是生产者用水进行标定的,而你用涡轮流量计测量柴油,所以出厂的流量系数对于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是没有用的(因为涡轮流量计的流量系数跟介质的粘度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经销商的话,可以说是对了一半。你可以找国家承认的计量单位进行涡轮流量计的标定,用柴油(或同等粘度的其它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