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安川带刹车的掉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11-23):
安川带刹车的掉刀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掉刀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开机时掉刀,另外一个是在加工过程中掉刀. 针对第一种情况,考虑伺服上电开机后BK信号有无送PLC.当BK信号送PLC后,PLC再发指令松开抱闸.另一办法,PLS程序中加延时. 第二种情况,考虑丝杠和机械的间隙.一般在Z轴上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