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数据库为什么乱了?求助

楼主(2004-11-23):
我用的是ifix3.0,现场一直运行的挺好(大约三个月),昨天数据库乱了,把备份的数据库考过去,好了。可是,数据库怎么就乱了?哪位老师知道,请帮帮忙,万分感谢! 我的email:zhenghong1220@sina.com

网友A:
怎么个乱法?是数据不对,还是??

楼主:
有的点在数据库里没有了,有的点原来与OPC连接的地址变成了横扛。

网友(2005-03-31):
没装DRIBER吧

网友B:
其实没有乱,而是OPCserver出问题,使得数据库找不到IO地址,所以显示横杆。

网友C(2008-11-07):
我用MBE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都是横杠,如果把备份过的机器的节点名改为被备份的那台的名字,问题就会解决,可是该怎么备份?

欢迎讨论Jain_007@163.com

网友D:
COPY PDB 文件,进行覆盖

网友E:
请大家都来解决一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