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30KW电机连烧三次!!!

楼主(2004-11-23):
我是一个新手,在这里请大家多多指教!!我这有台30KW的粉碎机,因其星三角起动烧坏后,现改作直压起动.其运行电流在80A左右,两个星期的运行共烧了三次电机!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是380V的应选45KW的电机

网友A:
是起动时,还是运行时烧的?

网友B:
30kW运行电流80A左右,电流太高了吧,是不是过载了。没有保护吗?

网友C:
是过电流了..

网友D(2004-12-23):
老兄,你也太省钱了,电流过大了,电机小了,不过奇怪哦,你的变频器没过载保护吗

网友E:
给我来电,帮您解决。0539-8326075

网友F:
从你的字面意思看,是过流了.30kw的电机不宜直接启动,星三角起动烧坏后,你应该查一查线圈有没有问题.你应该没有使用变频器吧,从经济角度考虑,你最好再配一个星三角起动,电路检查完毕再运行试试看.(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G:
粉碎机是重载设备,应用降压起劲(星/角、变压器等)应用热继电器或其它过流保护。电流调整在电机额定值上或者50%左右(6条电机进线时)。严格控制粉碎机喂料量,用喂料量控制电机电流。最好加装喂料自动控制。如需此方面资料可和我联系。zlsf@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