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C 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4-11-23):
想要建立一套系统,电脑通过plc控制步进电机。其中两个电机是控制一个两维的机构,另外两个电机只需要根据传感器的信号启动/反转/停止等动作即可。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PLC是程序的执行机构,可以把电机直接连入PLC,对PLC进行编程,同时PLC作为下位机,又受上位机即电脑的控制。所有命令由电脑程序发出,由PLC去执行。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吗? 另外,plc和pc一般是通过RS232口通讯的吗? 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就不需要再用步进电机驱动器了吧? 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感谢!

网友A:
强烈建议你好好学习一下完整的基础知识。

楼主:
感谢fanfare,我只想了解的清楚一点,好计划一下方案,并不是自己要做实际的系统,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或者不到位的,请多指点啊 多谢!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是要要的。PLC只能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过如果你想用计算机控制的话就没有必要用PLC了(如果用PLC还要看你用什么品牌的以及你有什么控制要求。如果你要运行园弧插补等还要好的PLC才行),用工控卡直接装在PC中,编写控制程序就行了。如果要详细方法可以和我联系designer1@21cn.com。不是做广告的,只是喜欢帮别人解答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在这样的控制系统中,含有三个部分:控制部分(脉冲源),驱动部分(驱动器),执行部分(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直接和相配套的驱动器相连(驱动器的配置跟系统要求精度和步进电机的参数有关),驱动器接收控制部分发送的脉冲信号。PLC(带高速脉冲输出)和PC都可以作为脉冲源。如果你有具体的控制系统项目可以和我联系,大家一起讨论一下。021-64325459-822

网友D:
我认为你有个概念没有搞清楚,pc并不能控制电机,中间要有介质,就是运动控制板卡,而plc适用于非常简单的点位控制,一般都不会用到和pc再联机。还是要看你的动作要求,或说是工艺。而无论这两种方式你怎样选择,电机的驱 动器都是必备的。楼上的讲的非常明晰,有机会可以聊聊@

网友D:
我的邮箱:wondertoknow@tom.com

网友E:
PC和PLC谁作上位都可以。无论是哪种控制方式,信号和功率部分都有一个接口,那就是驱动器,也有叫放大器,其实就是功放。除非你的信号电流足够大,否则想驱动功率元件是不可能的,想想连扬声器还要功放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