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和OMRON连接不上

楼主(2004-11-23):
求助各位: 本人现在有一台OMRON CPM2A的PLC,与HITECH的PWS1711连接通迅不正常。 通讯线 25针----------9针 3-------------2 2-------------3 7-------------7 4-5 4-5 通讯参数也设定过。出现错误代码。

网友A:
应该这样连吧? 通讯线 25针----------9针    14-------------1    15-------------6    16-------------5    17-------------9 21-------------9

网友B:
老大,你的接线没什么问题,检查一下DIP5的设定,挺重要的,这是决定是软件设定通讯参数还是硬件

楼主:
现在问题已解决 通讯线应为: 25针HITECH ----------9针OMRON CPM2A    3-------------2    2-------------3    7-------------9 HITECH书上写的是7-7,被它误导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