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求助

楼主(2004-11-23):
我新建一个项目,然后用DBLOAD引入另一个项目的数据,在进入新建项目的开发,从文件菜单下选用导入选择另一项目的画面及脚本等,再运行为何运行后数据无变化。??

网友A:
请问您有没有改动过新生成项目的动态连接?

网友B:
应对导入的脚本和画面进行转换,转换为LOCAL。

楼主:
具体怎样做

网友(2004-12-24):
各位,我有一个项目需要将INTOUCH中的工艺参数传输到另一个已经有OPC 的操作系统中进行集成,想在INTOUCH中安装OPC SERVER 各位高手是否可以帮帮忙.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