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1-23):
变频器为三相380V,可不可以用于控制三相220V电机,功率为11KW。谢谢!!!!!!!!!!!!!

网友A:
可以,不过变频器功率要用22KW,基频要设为80HZ,最高输出电压设为220V。

网友B:
为什么不把三相220V的电机改接线成380V的呢?

网友C:
李工,基频为什么要80HZ?谢谢指点。

楼主:
200改380接线后不能用,功率不足?原机为60HZ220V日本住友-减速电机。重绕太可惜了,而且我使用的环境恶劣,找替代品不易,?????!!!!

网友A:
当380V的基频设为80HZ,对应220V的基频就是50HZ左右,如果380V的基频还是设为50HZ,则对应220V的基频是26HZ左右,这样电机容易烧坏。

网友D:
当380V的基频设为80HZ,对应220V的基频就是50HZ左右,如果380V的基频还是设为50HZ,则对应220V的基频是26HZ左右,这样电机容易烧坏。请问李工:从哪里知道的这种结论,有权威文献参考吗?,还是经验

网友A:
从V/F图得出!

楼主:
是不是不用220改380,而变频器用22KW,基频要设为80HZ,最高输出电压设为220V,就可以???!谁有没有用(做)过???

楼主:
李老师: 输出电压不是等同于输入吗? 如果再用于双速远行,输出电压220V如何保证!

楼主:
我请教厂家的技术员,说是设为220V不可以,而书上说输出电压是等同于输入电压。这样行吗?我很需要答案 原先我也认为输出电压可调为220V,那我可设220V、60HZ不就可以了吗, 另:电机原为60HZ,当设为80HZ时,会不会有其他问题呢?

网友A:
不知你的意思!有空给我电话020-88281886。

网友E:
李工说的有道理,最好是选用220V的变频器,可能会比380V的便宜点(不用放大功率等级哦)。你说的是220输入还是380输入这个很重要,220V输入则必须要选用220的变频器,380输入可以参考李工的建议。

楼主:
我是380变频器,220三相电机(1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