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4-11-23):
各位好:我是一個高數計數方面的新手,有一下問題詢問 1.高數計數輸入中1相1輸入,1相2輸入,2相2輸入,有甚麼區別?具體不同應用都在那些方面? 2.編碼器中輸出形態中電壓,開級集,差動,推挽,這四個具體區別在甚麼地方?具體不同應用在甚麼地方? 3.輸出信號中A,B,Z相是指甚麼?是不同方向嗎?還是說不同角度? 最好請版主幫忙具體解釋一下.謝謝.

网友A:
你问这写都是编码器方面的,找本介绍编码器的书就可以,选型手册上也有简单介绍.

网友B:
A,B 一般指的是A/B相的方波脉冲输出中的两路输出信号,Z指的只零位信号。 輸出形態中电压是否是指A/B相脉冲中的输出电压?一般为5V和12-24V。差动指的是带有非(反向)信号的脉冲输出? 其他的我也不能理解,大家一起探讨 :)

网友C:
1,一相一输入指的是单路脉冲输入,可以由内部标志位控制计数方向。一相两输入就类似于脉冲输出的CW/CCW方式,每相都是单独输入,一相加计数,另一相为减计数。两相两输入指的是AB相输入,由AB相的相位差决定计数的方向。 2,电压型输出:只能接SOURCE的方式,即高电平有效。 开集极:只能接SINK,也就是低电平有效。 差动:一般均为5伏特的AB相脉冲输出。 推挽:可以接SINK/SOURCE的任意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