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关于西门子MM440的USS通讯方式!

楼主(2004-11-23):
现在正使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风机!希望利用变频器的RS485口,根据USS通讯协议与主机进行通讯来实现对变频器的简单控制,有过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回复!便于在下跟你联系! 焦急等待中......

网友A:
uss协议你知道吗?

网友B:
我做过,我的QQ号是382971517

网友C:
R485基于主从体系结构,主机进行初始化,而从机只有在接收到指令后才进行传输。采用了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通讯线程在后台以USS报文格式循环读取RS485通讯板的数据缓冲区,并将相关数据传递至各处理模块。

网友D(2005-01-10):
请问你的主机是PLC还是计算机?

网友E(2005-02-25):
是PLC CPU226 谢谢请指教

网友F(2008-03-06):
你试下用s7-200指令库里的USS_CTRL指令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