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接口电路中的电流输出型应用分析

楼主(2004-11-23):
在单片机控制的许多应用场合,都要使用传感器来将单片机不能直接测量的信号转换成单片机可以处理的电模拟信号,如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早期的传感器大多为电压输出型,即将测量信号转换为0-5V电压输出,通过模拟数字转换电路转换为数字信号供单片机读取、控制。但在信号需要远距离传输或使用环境中电网干扰较大的场合,电压输出型传感器的使用受到了限制,暴露了抗干扰能力较差等缺点,而电流输出型传感器以其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得到了广泛应用。 电压输出型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差,有时输出的直流电压上还叠加有交流成分,使单片机产生误判断,控制出现错误,严重时还会损坏设备。 电流输出型传感器的输出范围常用的有0~20mA及4~20mA两种,传感器输出最小电流及最大电流时,分别代表传感器所标定的最小及最大额定输出值。 如测压范围为以0~35Mpa的输出压力传感器为例进行叙述。对于输出0~20mA的传感器0mA电流对应0MPa压力值,输出4~20mA的传感器4mA电流对应0MPa压力值,两类传感器的20mA电流都对应35MPa压力值。 对于输出0~20mA的传感器,在电路设计上我们只需选择合适的降压电阻,通过A/D转换器直接将电阻上的电压转换为数字信号即可,电路调试及数据处理都比较简单。 对于输出4~20mA的传感器,电路调试及数据处理上都比较烦琐。但这种传感器能够在传感器线路不通时,通过是否能检测到正常范围内的电流,判断电路是否出现故障,因此使用更为普遍。 4~20mA传感器的一般处理方法 由于4~20mA传感器输出4mA时,在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不等于0,直接经模拟数字转换电路转换后的数字量也不为0,单片机无法直接利用,通过公式计算过于复杂。因此一般的处理方法是通过硬件电路将4mA在取样电阻上产生的电压降消除,再进行A/D转换,工作原理如图1。 在图1中,由压力传感器产生的4~20mA电流与13VG形成电流回路,从而在取样电阻上产生一定压降,并将此电压值输入到放大器LM358的3脚。图1中方框内的电阻分压电路用来在集成电路LM358的2脚产生一个固定的电压值,用于抵消在取样电阻上4mA电流产生的压降。所以当压力传感器为最小值4mA时,LM358的3脚与2脚电压差基本为0V。图1中LM358与其相连接的电阻构成可调整电压放大电路,将压力传感器电流在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值进行放大并通过LM358的1脚输出至模拟数字转换电路,供单片机CPU读入,通过查表法或其它的数据处理方法将压力传感器的4-20mA电流在屏幕上以压力值的形式显示出来。

网友A(2005-07-07):
咋就没图呢。 有的降压电阻选为249欧姆,不只为何?请指教!

网友B:
是啊. 正想了解这些内容呢!!!

网友C:
是变送器吧,不是传感器

网友D:
呵呵,可惜沒圖,原理還算清楚,有圖就更好了!

网友E:
怎么就没图1呢。

网友F:
应该有图啊!

网友G:
有图更好, 还是谢谢你

网友H:
传感器包括:各类变送器,编码器等,涵盖较多。上述产品为变送器。所谓降压电阻249欧姆,其实不是降压用。系统或仪表采集的信号要求是0-5V,而变送器输出的却是0/4-20mA电流信号,电压变电流的方法就是在线路上串接一个250欧姆的精密电阻(1/2瓦),系统或仪表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信号,就是0-5V.

网友I:
有图就更好了.会更明白^_^

网友J:
请教,直接在降压电阻两端+反向电压用以抵消4mA的电流所产生的电压可以否?

网友K:
可以和你联系吗?QQ是150719962

网友L:
上传一些接线图和PCB部板尺寸图,供参考。

网友M:
实际的电路处理并非这样,而是直接取压利用微处理器进行运算,并且零点可以在线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