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运动的启停(转角定位)控制

楼主(2004-11-23):
各位老兄,本人现在做一个工件定位的项目,工件是盘类零件,零件边缘上有标志,要求用一马达带动其旋转,一光电眼检测到零件边缘上的标志后立刻停转,定位要求准确,速度要尽可能快. 请问伺服马达与控制系统如何确定,方案怎样?谢谢指教!

网友A:
这样的控制很简单,你可以找沈阳老宋,让他帮你制定方案 电话13840146961

网友B:
具体方案很多,结构分三种: 1、PLC+变频器; 2、带编程功能的智能伺服; 3、单轴控制器+伺服电机。 主要看你的成本,1最便宜,2最贵,3居中。如有其他结构方式,清说出来大家共勉。 我能提供后两种,电话:010-62136756。

网友C:
旋转速度,定位时间,是否允许超调,用楼上说的方案3应该最划算。

网友D:
TO 风海 想给您发一个单轴控制器的资料,您可以先看看,一般讲变频器方案就不要考虑拉,因变频器用在速度调节上比较好,用在位控上需要刹车,很麻烦,带编程的伺服也不用考虑拉,价格贵,没有人机界面,你还要配电脑,这种机构还是用单轴控制器+伺服电机最好。不过,如果您的转盘转动惯量很大的话,还需要减速机,如果速度很快,不能减速,那就需要选比较大的伺服,想发一份资料给您,您先看一下,不过 xifengwan@sina100.com 邮箱好象有问题,发不过去,还有邮箱吗?或者联系我,我邮箱:sysongs@163.com 电话:13840146961。 另外:谢谢 vogel的信任拉,虽然还不知道您在那里。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上面说的那么复杂,用一个伺服或步进电机加一个1000元的plc就可以。最好电机要有减速。

楼主:
旋转速度没有限制,但是定位必须在1秒内完成,伺服马达功率在100W左右,重量要求很轻,体积小才能使用,谢谢各位给我的意见,我在深圳

楼主:
我的其他邮箱有arden526@hotmail.com edeng6489@sina.com 希望能得到更多高手的指教!!!

网友C:
马达功率太小,减速器是必要的,1秒不难实现,系统惯量如何。

网友D:
给您一个深圳公司电话,他们很有经验,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0755-83765461 找小龚

网友F:
您的 速度到底要求有多快? 这是很关键的!另外,工件质量有多大?清将具体要求mail给我一份 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