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温度模块FX2N-4AD-TC的问题

楼主(2004-11-24):
各位工控朋友: 本人因在用到三菱温度模块FX2N-4AD-TC时遇到以下问题,想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1、用一温度模块测两路温度时,第一通道在加热时,第二通道的数据也跟着相应的增加,应该就是常说的“串”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2、用三菱的自整定程序进行PID参数自整定时,整定出来的效果效果不理想,请问是否须手动设定参数比较理想。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是不屑回答吗?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屏蔽没有做好的问题。控制信号线应该和动力线分开走。

网友B(2007-10-18):
我也碰到了与以上相同的问题,现正在想办法处理,我想是不是与数据扫描的时间也有一定关系呀?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C(2008-06-27):
你那两个测温度的离比近吗?      要是近的话就会有影响的.

网友D(2010-04-11):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像是加热线与热电偶线的干扰引起的,不知道是不是FX2N-4AD-TC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