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编程口与RS422连接方法?

楼主(2004-11-24):
由于PC与PLC距离增加,于是利用Moxa RS422/485直接连接编程口(去掉SC-09): PLC 8芯 编程口 PC Moxa CP132IS 9芯 RS422 1 Rx- -------> 1 Tx- 2 Rx+ -------> 2 Tx+ 3 GND -------> 5 GND 4 Tx- -------> 4 Rx+ 7 Tx+ -------> 3 Rx- 原来使用SC-09可以正常通讯,换成422口后,无法通讯。曾经碰上Moxa标识的+、-与对方相反的情况,于是把PC端的1、2互换,3、4互换后也不行,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