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汽包水位测量方法?

楼主(2004-11-24):
我们用的是华北电气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AZQ7--15/M 3/4 15吨燃气锅炉

网友A:
差压变送器+压力补偿式锅炉汽包水位光柱数显变送仪 锅炉汽包水位为什么要补偿?   锅炉汽包水位是锅炉燃烧控制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直接关系到锅炉的安全运行。   锅炉汽包水位测量通常采取差压测量的原理来实现,然而随着汽包压力的变化(或温度的变化)汽包内水和蒸汽的密度是变化的,因此就造成了假水位现象,无法测量出实际的汽包水位。当压力增大或温度升高时这种误差也增大,并超过30%,因此必须进行压力补偿,以求出精确的汽包水位,确保锅炉安全运行不受影响。 jiate888@sohu.com

网友B:
能否给我答复补偿的方法或给我发补偿式锅炉汽包水位光柱数显变送仪资料。jksgh@163.com

网友C:
锅炉汽包水位测量方法,成套供应商没有提供测量方法? 因为锅炉汽包水位测量方法可以用三冲量调节,也可以用两冲量调节来调节,具体要看设备情况及工艺设计条件。

网友D:
锅炉汽包水位测量的方法很多.略举几种. 1,板式液位计.2,磁翻板液位计.3,电感浮球液位计.4,电接点液位计. 5,电极式液位计.6,浮球液位控制报警仪.等等.

网友E:
我所用过的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或者用智能浮筒效果都不错。

楼主:
我们用的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 对与水位跟踪不是太理想 和实际的有误差

网友F:
我们聊聊吧。我是搞工程的。现在在广州 我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网友G:
试试射频导纳,接触测量,不受压力温度变化影响 strongdragon@sohu.com

网友H:
汽包虚假水位最主要的原因是负荷的变化大,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修正算法+三冲量基本可以控制住。

网友I:
我公司有专门控制锅炉汽包水位三冲量的仪表,如果谁有兴趣我们可以相互交流。szd200209@yahoo.com.cn

楼主:
平衡容器的测量原理

网友A:
平衡容器的测量原理 一、用途:  平衡容器与水位指示器或压差变送器配套使用,可以在锅炉启动、停炉过程中及正常运行情况下反映汽包内质量(重量)水位。 二、结构简述: 1. 平衡容器由正压补偿管、负压管、筒体、滤斗等组成。 2. 平衡容器与汽包引出管为焊接连接。 三、安装说明: 1. 安装时必须保证平衡容器垂直,取样管应保证水平,但汽取样可向上倾斜。 2. 凝结水管应接到水循环最快的下降管上。其接管位置按示意图。

网友J(2004-12-24):
平衡容器与差压变送器配套使用时,要在锅炉启停过程中及正常运行情况下正确反映汽包内水的实际水位,需要对水位进行温度补偿因为普通平衡容器内的水位有一温度梯度! 如要将此影响降到最小,可选用我厂生产的温度补偿型双室平衡器,它可使锅炉水位测量精度达到更高. 重庆晟特仪表 E-mail:shanca@tom.com Tel:023-62904919

网友K:
可选用福建福光百特公司的XMPA7000系列双回路串级控制可编程调节器或XMG8000系列压力补偿式锅炉汽包水位光柱数显控制变送仪

网友L: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汽包水位测量用平衡容器及补偿方法,还可以提供新型电接点水位测量筒,我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可以非常准确地测量汽包水位。 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LZM8850@163.COM 13203918880 刘

网友E(2006-09-13):
太湖浪子:这种形式的平衡容器,其测量范围并不是两个取压法兰的中心间距,而是上法兰底端到下法兰的中心位置,对不对?这种平衡容器的测量范围都是这样子的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M:
平衡容器+导波雷达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测量手段
如果你们是最终用户,我可以和你签试用合同 !

我会用德国导波雷达

网友M:
啊? 刚才没注意看,15吨锅炉啊 呵呵 小锅

网友N:
平衡容器的测量原理,而且稳定

网友O:
三冲量水位控制
电极显示
光柱数显

网友P:
测量汽包水位:
  请用双室平衡容器-引压管-三阀组-差压变送器(然后负迁移)-智能数字调节-伺服器-调节阀。组成完整的调节回路。
   按锅炉汽包直经,选差压变送器的量程。
  在测量汽包水位时,蒸汽流量波动时要当心引起“虚假水位”
  单冲量调节请选用宇电AI调节器AI-808AL5L2L2控制电动调节阀,伺服机构一体化。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Q:
5.补偿系统

5.1.基础知识与基本概念

从容器的特性中可以看到,双室平衡容器不能完全满足生产的需要。究其原因,是由于介质密度的变化所造成的。因此,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进一步消除密度变化对汽包水位测量的影响。这种被用来消除密度变化带来的影响的措施就叫做补偿。通过补偿以准确地测定汽包中的水位。

汽包水位测量补偿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压力补偿,另一种是温度补偿,无论采取哪种方法补偿效果都一样。但是它们之间略有区别,即温度补偿可以从0℃开始,而压力补偿只能从100℃开始。这是因为温度可以一一对应饱和密度以及100℃以下时的非饱和密度,而压力却只能一一对应饱和密度,即最低压力0MPa只能对应100℃时的饱和密度。故而由这两种方法构成的补偿系统各自对应的补偿起始点有所不同,即差压变送器量程有所不同。表1中0MPa对应两行差压值,其原因即在于此;其中上一行对应的是温度补偿,下一行对应压力补偿。很显然,温度补偿也可以从100℃开始。

  5.2.建立补偿系统的步骤
第一步 确定双室平衡容器的0水位位置

容器的0水位的位置一般情况下比较容易确定,通过查阅锅炉制造厂家有关汽包(学名锅筒)及附件方面的图纸和资料,进行比较和计算即可获得。文中例举的容器0水位位置位于连通器水平管轴线以上365mm处,即基准杯口水所在的平面下方215mm处。但是,偶尔由于图纸的疏漏缺少与确定0水位相关的数据,无法计算出0水位的位置,那么确定起来就比较复杂。如图1中就缺少数据。这种情况下就只有根据容器的自我补偿特性在0水位所体现的特点通过反复验算来获得。由于容器本身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经反复验算而设计制造的,只要验算的方法正确通过验算得到的数据会很准确可靠,当然这只限于图纸不详的情况下。由于限于篇幅,这里只提供思路,具体的验算的方法本文不予介绍。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试一试。

第二步 确定差压变送器的量程

差压变送器的量程是由汽包水位的测量范围、容器的0水位位置以及补偿系统的补偿起始点等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一些用户一般只考虑了前两方面因素,而忽略了补偿起始点因素,甚至极个别的用户只简单地根据汽包水位的测量范围确定变送器的量程,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一般情况下,忽略容器的0水位位置所造成的误差在70~90mm之间,忽略补偿起始点所产生的误差在30mm以下,特别情况下误差都将会更大。此外,这里特别提醒用户,在进行汽包水位测量工作时,关于变送器的量程,在没有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切不可单纯依赖设计部门的图纸。事实上,多数情况下,设计部门在进行此类设计,对变送器选型时,只确定基本量程,而不给出应用量程。

下面来确定变送器的量程。

本文的例子中容器的0水位位置位于连通器水平管轴线以上365mm处。由于该容器的量程为±300mm,因此(1)式中的hw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665mm和65mm。如果采用压力补偿,从《饱和水与饱和水蒸汽密度表》中查出100℃时的饱和水与饱和水蒸汽的密度代入(1)式,再分别将665mm和65mm代入(1)式,即得最小差压

ΔPmin=-70.5mm水柱

和最大差压

ΔPmax=504mm水柱

这两个差压值就是变送器的量程范围(见表1中0MPa对应的下行),即-70.5~504mm水柱。如果采用温度补偿,且从0℃开始补偿,则由于水的密度极其接近1mg/mm3,误差可以忽略,令蒸汽的密度为0。用同样方法即可得到变送器的量程为-85~515mm水柱(见表1中0MPa对应的上行)。实际上,从0℃开始补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原因这里无需遨述。

第三步 确定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是补偿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由(1)式得

                 (2)

由于相对于规定的0水位的汽包水位 h= hw-365mm,所以

             (3)

式中h —— 相对于规定的0水位的汽包水位

γw —— 饱和水的密度

γ   s —— 饱和水蒸气的密度

γ   c —— 环境温度下水的密度

ΔP—— 差压

(3)式即为补偿系统的数学模型。式中γ   c为常数,令环境温度为30℃,则γ c=0.9956mg/mm3,所以

              (4)

(4)式为最终的数学模型。显然,它与(3)式的作用完全一样。在补偿系统中可以任选其一。

第四步 确定函数、完成系统

在(3)式和(4)式中含都有“320 γ w-580 γ  s”和“γ w-γ  s”关于饱和水与饱和水蒸汽密度的两个子式。查《饱和水与饱和水蒸汽密度表》,可以获得这两个子式关于压力或温度的函数曲线。将所得到的曲线以及(3)式或者(4)式输入用以执行运算任务硬件设备,补偿系统即告完成。

从补偿系统的建立过程可以发现,补偿系统是根据某一特定构造的容器而建立的。因此,建立补偿系统时应根据不同的容器,建立不同的补偿系统。建立补偿系统时,当确定差压的计算公式以后,只需重复这里的步骤即可得到新的汽包水位测量补偿系统。

  6.关于容器保温问题的释疑
众所周知,为了使容器达到理想工作状态,容器的外部必须作以适当的保温。然而,关于容器的凝汽室及顶部的保温问题目前有些争议,部分用户认为这里的保温可有可无。笔者在这里阐述一下个人的观点。笔者通过多年观察发现,在这里没有保温的情况下,冬季由仪表显示的汽包水位会比夏季低将近10mm。分析原因,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凝汽室的温度都要比环境高300℃左右,甚至更高,因此它的热辐射能力很强。当凝汽室外部没有保温或者保温条件比较差时,尽管凝结水的速度会加快并导致更多的饱和水蒸汽流到这里补充这里的热量,但是由于这里的介质处于自然对流状态且受到管路等的阻力的制约,使补充的热量难以维持这里的温度,进而影响了测量的准确性。对于额定工作压力为13.73MPa的锅炉而言,如果冬季由仪表显示的汽包水位比真实水位低10mm,将意味着容器内部的温度比饱和温度低7℃左右。所以,为确保其包水位测量的准确性,这里必须加以适当的保温。笔者以为,这里的保温以保温层的外层温度不超过120℃为佳。

网友Q:
本文以实践为基础,剖析了双室平衡容器的工作原理与特性。重点论述了补偿系统的建立方法与步骤,同时指出了应用中的常见错误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2.前言
汽包水位是锅炉及其控制系统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双室平衡容器在其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由于一些用户对于双室平衡容器及其测量补等方面缺少全面的必要的了解或者疏漏,致使应用中时有错误发生,甚至形成安全隐患。例如胜利油田胜利发电厂一期工程,该工程投入运行早期其汽包水位测量系统的误差竟达70~90mm,特殊情况下误差将会更大(曾因此造成汽包满水停机事故)。迄今为止,据不完全了解,目前仍有个别用户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或者其它问题。汽包水位是涉及机组安全与和运行的重要参数和指标,因此不允许任何人为的误差。为使用户能够更好地掌握双室平衡容器在汽包水位测量中的应用,谨撰此文。不足之处,请不吝指正。
3.双室平衡容器的工作原理
3.1.简介
双室平衡容器是一种结构巧妙,具有一定自我补偿能力的汽包水位测量装置。它的主要结构如图1所示。在基准杯的上方有一个圆环形漏斗结构将整个双室平衡容器分隔成上下两个部分,为了区别于单室平衡容器,故称为双室平衡容器。为便于介绍,这里结合各主要部分的功能特点,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凝汽室、基准杯、溢流室和连通器,另外文中把双室平衡容器汽包水位测量装置简称为容器。

3.2.凝汽室
理想状态下,来自汽包的饱和水蒸汽经过这里时释放掉汽化潜热,形成饱和的凝结水供给基准杯及后续环节使用。
3.3.基准杯
它的作用是收集来自凝汽室的凝结水,并将凝结水产生的压力导出容器,传向差压测量仪表——差压变送器(后文简称变送器)的正压侧。基准杯的容积是有限的,当凝结水充满后则溢出流向溢流室。由于基准杯的杯口高度是固定的,故而称为基准杯。
3.4.溢流室
溢流室占据了容器的大部分空间,它的主要功能是收集基准杯溢出的凝结水,并将凝结水排入锅炉下降管,在流动过程中为整个容器进行加热和蓄热,确保与汽包中的温度达到一致。正常情况下,由于锅炉下降管中流体的动力作用,溢流室中基本上没有积水或少量的积水。
3.5.连通器
倒T字形连通器,其水平部分一端接入汽包,另一端接入变送器的负压侧。毋庸置疑,它的主要作用是将汽包中动态的水位产生的压力传递给变送器的负压侧,与正压侧的(基准)压力比较以得知汽包中的水位。它之所以被做成倒T字形,是因为可以保证连通器中的介质具有一定的流动性,防止其延伸到汽包之间的管线冬季发生冻结。连通器内部介质的温度与汽包中的温度很可能不一致,致使其中的液位与汽包中不同,但是由于流体的自平衡作用,对使汽包水位测量没有任何影响。
3.6.差压的计算
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凝汽室、基准杯及其底部位于容器内部的导压管中的介质温度与汽包中的介质温度是相等的,即γw=γ`w,γs=γ`s。故而不难得到容器所输出的差压。本文以东方锅炉厂DG670-13.73-8A型锅炉所采用的测量范围为±300mm双室平衡容器为例加以介绍(如图1所示)。
通过图1可知,容器正压侧输出的压力等于基准杯口所在水平面以上总的静压力,加上基准杯口至L形导压管的水平轴线之间这段垂直区间的凝结水压力,再加上L形导压管的水平轴线至连通器水平轴线之间,位于容器的外部的这段垂直管段中的介质产生的压力。显而易见,其中的最后部分压力,由于其中的介质为静止的且距容器较远,因此其中的介质密度应为环境温度下的密度。因此
P+= PJ +320 γ   w+(580-320) γ     c
式中P+ —— 容器正压侧输出的压力
 γ w —— 容器中的介质密度(γ  w= γ `w)
γ  c —— 环境温度下水的密度
PJ —— 基准杯口以上总的静压力
负压侧的压力等于基准杯口所在水平面以上总的静压力,加上基准杯口水平面至汽包中汽水分界面之间的饱和水蒸汽产生的压力,再加上汽包中汽水分界面至连通器水平轴线之间饱和水产生的压力,即
P-= PJ+(580-hw) γ  s + hwγw
式中P-—— 容器负压侧输出的压力
hw —— 汽水分界线至连通器水平管中心线之间的垂直高度
γ    s —— 汽包中饱和水蒸汽的密度
因此差压
ΔP=P+-P-=320 γw+260 γ  c-(580-hw) γ s-hwγw
即   ΔP=260 γ  c + 320 γw-580 γ    s-(γw-γ   s)hw             (1)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1)式中环境温度下水的密度γ     c,通常情况下它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它的变化将会影响汽包水位测量的准确性。就本例中的容器而言,当环境温度由25℃升高到50℃时,由于密度的变化对于差压产生的影响为-2.3mm水柱,经过补偿系统补偿后对最终得到的汽包水位的影响将为+2.3~5.5mm之间。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误差是可以忽略的,也就是说可以认为这里的温度是恒定的。但是为了尽量减小误差,必须恰当地确定这里的温度。确定温度可以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就高不就低,视当地气候及冬季伴热等因素确定。比如此处的环境温度一年当中通常在0~50℃之间变化,平均温度为25℃,则可以令这里的温度为35℃。这是因为水的密度随着温度升高它的变化梯度越来越大,确定的温度高些,将会使环境温度变化对整个系统的影响更小。就本例中的容器而言,当温度从0℃升高到25℃时,温度的变化对测量系统的最终结果影响只有1mm左右,而环境温度从25℃升高到50℃所带来的影响却为+2.3~5.5mm之间。故而,确定温度应就高不就低。

4.双室平衡容器的工作特性
容器的工作特性对于汽包水位测量和补偿系统来说非常重要,了解这种特性利于用户的应用和掌握应用中的技巧。查《饱和水与饱和水蒸汽密度表》可以获得各种压力下饱和水与饱和水蒸汽的密度。把0、±50、±100mm等汽包水位分别代入(1)式,可得到容器输出的一系列差压,见下表1《双室平衡容器固有补偿特性参照表》。通过表1可以得知双室平衡容器的工作特性。

从表1中可以看到,各水位所对应的由容器所输出的差压随着压力的变化(相关饱和汽、水密度)各自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这里首先注意0水位所对应的差压,它的变化规律较其它水位有明显不同,只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波动。由于该容器的设计压力为13.73MPa,因此14.5MPa以下它的波动范围更小,仅在±5mm水柱以内。也就是说当汽包中的水位为0水位时,无论压力如何变化,即使在没有补偿系统的情况下,对0水位测量影响都极小或者基本没有影响。关于其它水位,则当汽包水位越接近于0水位,其对应的差压受压力的变化影响越小,反之则大。
因此,双室平衡容器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自我补偿能力的汽包水位测量装置。它的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当汽包中的水位越接近于0水位,其输出的差压受压力变化的影响越小,即对汽包水位测量的影响越小。毫无疑问,容器特性由于容器的自身结构决定的,故又称为固有补偿特性。表1中,0MPa对应两行差压值,其原因后文将会提到。之所以双室平衡容器会有这种特性其实质,是由于双室平衡容器在设计制造时采取了特殊的结构,这种结构最大限度地削弱了汽水密度变化对常规运行水位差压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它并不能完全满足生产的需要,仍然需要继续补偿。

网友R:
用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测量加控制表调节,双色水位计和平板水位计监视.

网友P:
   用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测量加控制表调节自动上水,用电接电水位计和双色水位计或平板水位计监视.

网友S:
平衡容器加差压测量的误差是很大的,在不同的压力不同温度,误差不同

网友T:
汽包水位控制器 www.greatelec.com

网友U:
采用导波雷达+旁通管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V(2006-11-08):
不知道贵不贵啊!

网友W:
我也认为采用导波雷达+旁通管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现在国内有好多家电厂都这样做了.

网友X:
请支持“导波雷达+旁通管”的大侠们详细介绍一下吧。请发相关文字到  djgc_auto@126.com!

网友Y(2006-12-28):
学习啦   南通米特仪表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Z:
用高温高压磁翻板(柱)液位计,国内锅炉汽包大都用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AA:
我觉得用补偿容器也不是很好的效果,在一个电厂里面,用了电接点的,磁翻板的,差压变送器的,还有摄像头在监控锅炉边上的一个透明的管,因为参数比较重要,不知道你所谓的导波雷达如何来实现??

网友AB:
导波雷达+旁通是 生么概念哪,哪位可介绍? zfzty@21cn.com

网友AC:
一般有电接点,差压变送器,摄像头这三种手段也就够了,连自调都多余,你的锅炉工艺不稳.

网友AD(2010-03-04):
我公司采用正是这种方法

网友AE: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

网友AF:
能问下差压变送器的正负迁移是怎么计算的吗    变送器量程是0~~3.22KPa。

网友AG(2011-07-27):
用智能电容锅炉汽包液位计cap-3031,可以全工况测量,不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具有温度漂移补偿和介质介电常数补偿,不存在假水位测量!是锅炉汽包非常理想的测量仪表!北京科普斯特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有需要请联系:王先生:18610242375

www.capstar.com.cn

网友AH:
小型低压锅炉大都使用双室平衡器来检测液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