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G卡故障

楼主(2004-11-24):
我有一台台达B系列的变频器,装上PG卡后采用矢量+PG控制,运行显示PG故障;改为V/F+PG控制,就没有了,哪位大虾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考虑是否和电机的机对数,以及电机的相关的参数有关。 可以做个试验。我在这边叶做个试验再答复你

网友B:
參數那邊設定需要注意一下,像10-10PG數,10-11AB相誰領先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