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线等,谢谢

楼主(2004-11-24):
我选用的是PMAC-PC104,它提供的是正负10V模拟输出,请问能接额定电压是12V的直流电机吗?电机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10V是供给驱动器的标准模拟信号,不是直接驱动电机的,驱动电机关键要看电流。

楼主:
请问电机的额定电压和控制卡的输出模拟信号有什么联系没?

网友B:
没有关系。对您来说,需要自己在中间加一个放大器。控制卡出来的电压,是信号电压,通常只有几个毫安的电流,不可能用来直接驱动电机。如果直接上去,有可能导致控制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