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的问题

楼主(2004-11-24):
请教各位: 本人想做一个集中监测系统,下位机采用S7-200PLC加扩展模块采集数据,上位机用WinCC做监测软件,网络采用Profibus,其可行性怎么样呢?能实现软双机热备,谢谢指点!

网友A:
使用profibus可以实现,我刚做了一个这样的项目。如何实现双机冗余,我还没经验。我的信箱navalnite@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