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重大国家标准错误!!

楼主(2004-11-24):
试件试验行程S=100mm。 试件频率n=100cpm。 由上式得减振器活塞速度: v=(п×s×n/6)×0.0001=0.52m/s。(国家标准) 以上算法和公式错误。 应为:v=(s×n/3)×0.0001=0.33m/s!!(个人算法) 高手进来发表意见!,公开讨论!!

网友A:
已知频率和振幅求速度,要用到微积分,不是用行程*2除以时间就行。变速运动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问题是把速度关于时间积分后得到的是速度曲线的面积,也就是位移,位移除以时间得到的应该是平均速度啊。答案还是0.33。 请大家多发表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