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neuron芯片有没有密码保护?

楼主(2004-11-24):
我说的密码保护是指:向芯片里down程序前是否要输入密码,经过授权才能修改芯片的程序,若是没有,岂不是谁都可以修改芯片里的程序。有密码保护的话,是在哪里设置密码?

网友A:
download程序倒是没有什么授权密码什么的!!! 不过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 1、程序存储器是不可修改的。可靠性高!!! 2、在上位机软件的权限管理里,加上程序下载的管理部分就可以了。 3、好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读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