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温度探头

楼主(2004-11-24):
各位大哥,我公司现在有一德国进口得设备,温控器是用PLC控制。现在不知道温度探头型号。谁有测温度探头型号的设备借用一下。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土方法知道探头型号呢,我想找国产货替换。

网友A:
可以和我联系 13911759599 汪

网友B:
可找我010-86877476 010-62977168 上门售前服务. 只要是北京的都是免费得!! 郭 010-86877476

网友A:
可以这样 1,看温度范围:400度以上多是热电偶,以下的话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有可能。 2,看控温要求精度:精度高的话应该是热电阻。 3,看接线:3线制和4线制为热电阻,2线制为热电偶(传感器输出信号经过转换的除外)。 4,看连接线:热电偶用补偿导线,而热电阻不需要。 以上只是大概说了几点,详细的可和我联系。

网友C:
我补充北京三康几点: 1、可以测量现场仪表的电压。热电偶输出mV值,再估算设备内温度,查找分度表可知热电偶温度计型号(但对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不起作用)。 2、测量电阻,查找分度表可知热电阻温度计型号。 3、可以查看PLC卡的型号,其必然对应温度计的型号。

楼主:
谢谢大家,想再问问网上有没有查找温度探头 型号的分度表哦

网友A:
好象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