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钓变频改造

楼主(2004-11-24):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来帮个忙。现欲对一5顿葫芦钓进行变频改造,希望各位能给点意见。希望改造完成后,速度可调,但是葫芦钓的升降电机是锥形转子电机,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变频调速,会遇到些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变频调速,但是必须加能耗制动或回馈制动。

网友B:
几个小问题 1.注意锥形电机电流有多大,选型要选好 2.注意开抱闸逻辑与变频器起动的配合 3.注意所选变频器是否有起动专用应用宏(软件)及过载能力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