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4-11-24):
GND线有什么作用,一班接在那里啊?还有马达是不是都需要5根线啊?分别怎么接啊?

网友A:
GND是代表地线 A,B,C三根火线,N零线,GND地线

网友B(2005-06-21):
你说的是抽头电机吧,一种:高低二速(火线),两根火线(抽头)和另一条线加启动电容.一根零线,一根地线(黄绿线). 另一种:只有一速,火线,零线,另两线加启动电容.一根地线(黄绿线),地线一般接到机器的外铁壳上,同大地相连.

网友C(2005-08-29):
看看电工基础,上面全有。基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