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力矩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4-11-24):
请问,有没有推荐的生产或是代理销售力矩电机、控制器、控制卡的商家 请发信至 xiaojing_yin◎yahoo.com

网友A:
叮叮冬你好! 我是一个刚刚开始接触有关马达方面的*菜鸟*。 尤其是力矩马达简直是一无所知,在工控论坛上得知您在做力矩马达方面的研究,所以想向您请教有关力矩马达的一些知识。 不知您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有关力矩马达的学习资料呢?不胜感激! 关于您在工控论坛上的问题: 我暂时只知道日本SERVO生产一些小型的力矩马达! 只能帮你这么多! 不好意思!

楼主:
To 变频JQ猫 真不好意思,我对力矩电机实在是一窍不通。我们要测试“不进电机”的驱动性能,希望有一台力矩电机给它加扭转载荷。如果可能,我对力矩电机采用开环控制。 推荐“成都精密电机厂”,“南京华年电机厂”,“西安瑞驰电机研究所”好像是不错的国内生产厂家。

网友B:
我在以前的单位接触过力矩电机,是用来控制PVC成品卷取的,用的就是开环控制,控制器好象是上海金山公司的。不过力矩控制器老坏,主要是其内部的晶闸管容易烧。后来我们就用一个普通的调压器代替力矩控制器,一样好用,不过就是电压方面要手调。力矩电机多是开放式设计,方便散热。

网友B:
TO:叮叮咚 力矩电机的接线方式与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一样的.

网友C:
益泰YTL系列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三相力矩电机专用(开、闭环)调速控制器,是机电一体化力矩电机的理想配套装置。(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   推荐使用益泰公司用户量最多的YTL315D、YTL310DQ、YTL320DQ、YTL350DQ五款力矩电机控制器: 1、国内首款采用电压闭环控制原理实现的力矩电机控制器,出输电压控制精确,并不随电源电压和电机转速变化,电机力矩变化小;2、国内首款具有电源缺相、控制器过热、缓增电压、 自动电源相位检测等齐全保护功能的控制器; 3、体积为国内同功率产品最小(约为1/5),功耗最低; 4、按装更方便、接线更简单、操作更安全可靠 ; 5、EQ型有RS-485工控串行接口。

网友C:
力矩电机的控制(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的最新技术)     力矩电机的控制是根据不同的要求,调节其电源电压,以适合不同张力的需要。一般对一种规格的产品,调整好张力后,在以后的周期内不必再予调整。控制的方法很简单,任何一种调压装置都可应用。通常输出较小的电机大多采用三相调压器(TSGC型接触调压器),较大的则可采用可控硅调压或者其他型式。调压装置的功率,应按电机的最大电流(即在额定输出并处于堵转时的电流)选用。

网友D(2009-11-03):
济南沃克电子公司专业生产力矩电机控制器。联系电话:0531-88039933.李经理

网友E:
请问各位,力矩电机能不能做为配重铁的替代品,比如说持续给机床主轴箱施加一个拉力,抵消主轴箱的自重,在长时间的堵转时会不会很消耗电力,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网友D(2010-01-28):
  力矩电机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电子调压(开、闭环)控制器,主要特点是在线速度变化后,张力仍能保持在所允许的范围内,适用于卷绕产品时的张力基本保持不变,电机性能与卷绕性能协调匹配,因此能代替传统复杂的设备系统,可大大节省投资。是机电一体化力矩电机的理想配套装置。控制器采用可控硅对电机无级调速、电压调节平稳,起动性能好、解决传统设备维护困难的缺点,延长使用寿命。 本产品适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纺织、塑料、电线电缆、印刷、造纸、锅炉、起重、机床、通用机械等行业中的卷绕设备,卷绕直径从开始阶段到最后阶段逐渐增大的整个过程中张力和线速度的变化保持在允许的范围内。济南沃克电子公司专业生产力矩电机控制器。联系电话:0531-88039933.         13869168333李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