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fix7.0与s7-300通讯

楼主(2004-11-24):
请教:fix7.0与s7-300通过 ProfiBus连接。 我安装了DP-OPC-server v2.0 FMS-OPC server v2.0 s7-opc-server v2.0 该使用那个驱动呢? 通过cp5611卡是不是就可以连接的上? FIX7.0上如何确定s7-300的数据地址: 如:读取:3号站点上的db4.dbd6. 谢谢

网友A:
选什么驱动要看你的PLC系统走的是什么协议了。 要通过OPC访问PLC,你必须要在STEP7中做相应的组态。。。 问题请联系:7692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