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4-11-24):
使用的是3150芯片,没有RAM,只使用了一块AT29C256 15JC 1、*.nei与*.nri文件的详细区别? 2、往FLASH中烧文件的时候, 系统映像和应用映像是同时烧进去还是分别烧进去, 还是先烧系统映像,然后烧应用映像,这样的话会不会覆盖前面烧的系统映像; 还是先烧系统映像,然后在线下载应用映像? 3、NODEBUILDER中的device template 窗口中的export窗口下的exported state有两个选项,一个是unconfigured,一个是configured(domain only),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 4、为什么有时候需要通过按下service按键确认要安装的节点,有时候不需要,直接就下载安装? 如何强制要求每次对同一节点下载安装都必须通过service按键确认要安装的节点?

网友A:
使用的是3150芯片,没有RAM,只使用了一块AT29C256 15JC   1、*.nei与*.nri文件的详细区别? ROM Image File(.NRI)(ROM映像文件) ROM映像文件包含神经元芯片的固件和应用程序的一些或所有的代码和数据。只有当建立基于3150神经元芯片的定制节点时,通过使用一个PROM编程器对一个或多个PROM或闪存进行编程,才可使用该文件。 不包含任何ROM且基于闪存的节点所使用的是EEPROM/Flash映像文件(.NEI),而不是Neuron ROM映像文件。 NodeBuilder软件能以Motorola S-Record或Intel Hex格式来创建ROM映像。 2、往FLASH中烧文件的时候,    系统映像和应用映像是同时烧进去    在线可以下载修改应用映像!!!      3、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 nei对应的节点的状态。节点的状态有CONFIGURED UNCONFIGURED APPLICATIONLESS... 在网络安装过程中有的需要节点处于未配置状态。当然大多数都是 在烧好程序后就处于配置状态,可以正常通讯。 4、为什么有时候需要通过按下service按键确认要安装的节点,有时候不需要,直接就下载安装?    如何强制要求每次对同一节点下载安装都必须通过service按键确认要安装的节点? 初次安装节点时,网络必须要得到节点的色service message 里面有neuron id program id 等。 节点的修复或其他操作都是对应当前网络的节点 所以就不需要了。 对于已经安装的节点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风云前辈! 还想问一下,对节点的配置(也就是要让节点节点进入配置状态),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有什么工具可以看到3150芯片中EEPROM和RAM中的内容? 有什么工具可以向节点发送数据包,然后用LPA查看节点的接收和响应情况? 谢谢!

网友A:
nodeutil 有dos 有windows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