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系例的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1-24):
台达A系例的变频器故障 通电4-5小时之后才能有显示,也可以工作。

网友A:
你看一下P76里面显示多少?电压正常吗?满频输出电压正常吗?一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通電4-5小時才有顯示,且可工作...這...非常離奇... 非常建議送回原廠... 另外...真誠的心說裡頭的P76顯示應該也不是看那個參數 因為P76是參數鎖定重置的參數... 可能要去量量PN電壓...

网友A:
笔误 P73-P75,我怀疑可能是现场外围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