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常开触头的作用

楼主(2004-11-24):
我是一名刚工作不久的工控人,经验不足,现有一问题,热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它的作用和接法,但常开触头在我的想法中就是接报警器之类的东西,它还有什么作用呢,怎么接法,请详解,谢谢了。 email:myouwen@163.com

网友A:
你说的对 敞开电主要是热继电器动作后给其他控制器一个信号

网友B:
德国的设备经常会利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辅助触电来确认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因为控制系统发出启动信号并不意味着电机就会启动或停止,有时候这样的接法同样应用在变频器上,虽然变频器和接触器的动作并不意味着电机的起停,但他们是更靠近电机,他们的动作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也是一种反馈信息。 小弟愚见。

网友C:
除了接故障报警指示灯之外,还可以作为输入PLC,判断电机故障的条件之一.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E:
能不能帮小弟解释一下热继电器,接触器,和继电器的区别啊?还有什么叫辅助触点

楼主:
辅助触点是用在控制线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