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达特电机

楼主(2004-11-24):
各位: 有用过斯达特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吗?质量怎么样? 另外,现在国内各公司同一型号步进电机安装尺寸都一样大吗?

网友A:
我有国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和电机的价格和品质都很不错,感兴趣 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B:
请问有没有输出扭距在3-5Nm,输出转速在10转每秒的直流电机及减速器,工作电压在24V以内,直径在50mm以内,重量较轻的款式!!!

网友A:
to yuyuefengting 你要进口还是国产的?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我公司有做电机及驱动器方面的产品,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你们的地址发到我的邮箱里我可以寄一份资料给你参考。 ada800520@126.com

网友B:
高寒,你好!!!我只能用一些比较经济的!!!如果进口有很好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D(2009-04-14):
有台斯达特步进电机,通电后呜呜响,并伴有震动疑为轴承问题,可换了后半天又出现此问题,请教下解决方法

网友E:
我有进口的步进电机,性价比不错,我们可以联系一下,laiyinlk@163.com

网友F:
步进电机都差不多的安装尺寸啦..互换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