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55KW变频器跳停请教高手

楼主(2004-11-24):
有一台55KW西门子变频器正常运行时电流有4-9A的波动,当同一线路中一台55KW电机启动时(星三角),该变频器停止显示F003。我们现在设置成再启动功能,勉强能够运行。(速度下降到零后又起来)。特请教各位同行,是不是变频器本身原因,还是参数未调好?

网友A:
电机启动时将电压拉低了,所以显示F003。另一台55千瓦的也用变频器拖动或换大容量的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B:
完全同意,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西门子变频器运行时如果电压有波动,会跳F003,你的是440吧

楼主:
谢楼上两位,开始我也认为是电压问题,但问题是这台变频器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运行两年了,没有出现现在的问题,而其他两条生产线在同样运行环境下用的ABB变频器没有问题,所以我很疑惑!还望同行们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C:
好象是参数也有问题,应该使变频器的电流尽量不波动,在加减速的时候,电压波动时容易F3.

网友D:
换一下试试,或者改变启动顺序试试。